对于没有COM串口的笔记本可以使用这种转接器上传数据吗?

楼主(2014-04-24):
现在购买的笔记本都没有了9针串口,对于原使用的串口数据线可以使用这种转接器转换后上传数据吗?这种转接器还需要驱动吗?
如果需要安装驱动的话,安装驱动后,在使用上就和原装的串口一样了吗?谢谢!

网友A:
需要注意两点:
1)上图只是usb转232的接口,在PLC这边,还需要232的接口线缆!
2)需要使用USB驱动程序!
liguangfu

网友B: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设备管理器里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会有你安装的USB转RS232,下载程序时选中它。

网友C:
你的图片上的这类只是USB虚拟的串口,无法和真实的串口相比的。价格往多了说50--60元。
USB转接的真实的串口,带硬件中断的,只知道国外的有一个品牌型号,价格接近2千元。

网友D:
现在笔记本都用这种50块钱左右的USB转232接口,不知道有什么弊端~

楼主:
非常感谢!
那现在电脑厂商还没有针对工业使用的商务笔记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那现在电脑厂商还没有针对工业使用的商务笔记本了?
很多,可以说随便一款就行,
但大部分都取消了串口了。

网友E:
可以用的.我都在用,要安装驱动.

网友F:
可以买PCMCIA转串口卡,要买那种物理转换接口。我目前在用的是华塑科技的,很稳定。现在笔记一般都带三代PCMCIA扩展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