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02H控制步进电机,用到QD70P4模块,谁有例子可以参考啊

楼主(2014-04-24):
我编了个小程序,用示波器 测输出脉冲,波形不对,怎么办啊???
谁有QD70P4的有关资料和程序例子?

网友A:
参考如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902-keyword-QD70.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3928-keyword-QD70.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901-keyword-QD70.html
http://down.ymmfa.com/?id=337

楼主:
谢谢管理员, 还有个问题就是,PT 自动刷新 中PLC SIDE DEVICE 怎么设置,比如其实i/o是0000, error status 缓冲存储器地址是G1600 ,这里边咋么设置??求帮帮忙!!!

楼主:
就是这里,

楼主:
求帮忙,在线等

网友B:
直接放个D, 像D100, 缓冲存储器G1600(error status)的值会直接储存在D100。 不用写程式

楼主:
智能参数 设置完,下载到plc中 出现820 ,这个怎么解决,plc出现错误代码3301?这怎么解决

网友C:
建议先把手册看了再去搞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确定你设定的“Start I/O No: 0000" 和你的QD70安装位置的地址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了, plc 侧 设置完了,没出错。。。现在又有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JOG运动,G70 中有参数变化,但G76中 参数是2,轴1,X8busy,Y18 是jog requst,怎么样 才能是G76变 成3JOG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