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308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24):
电脑与三菱GT2308触摸屏通讯只能用USB吗?那USB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通讯线可以找供应商要一根,一般我们这都是送
型号是 GT09-C30USB-5P
其实就是USB线,一边是USB口,一边是USB-mini口。 和佳能相机的数据线一样。

楼主:
需要驱动吗?

网友B:
MINI USB
第一次跟人機連線時會自動驅動,
安裝GT Designer3時就會把驅動程式,安裝在裡面了!!
mythic

网友C:
可以直接用交叉网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