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FX3U PLC?

楼主(2014-04-24):
一台3U PLC正常运行几个月后,前天出现运行指示灯自动灭,灭一会儿又自动亮,有时一秒钟,有时几分钟,有时错误指示灯也亮,这个时候无人操作。什么情况?是PLC硬件出故障了?

网友A:
买到山寨版

网友B:
1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
2 有可能是程序控制PLC的运行了。

网友C:
如果连POWER灯也灭了,就是电源问题
FX3U FX3G的PLC有电源保护功能。假如24V输出过大,或者24V短路,或者内部有哪里短路,就会自动断电。
所以先检查有没有灰尘,有没有短路,然后再看24V的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D:
遇到过电源灯亮,运行灯灭,错误灯亮,并且PLC不能和电脑通讯等情况,查找原因是PLC的24V输出的外部线路原因。

楼主:
POWER灯没灭,我也没用PLC的24V电源。设备在停止的状态下也出现RUN指示灭一会,亮一会。错误指示灯有时也亮,但过一会自己熄灭。

楼主:
程序中没有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

网友E:
供电问题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F:
电源指示灯怎么样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G:
处理咯没呀?

网友H:
电源出问题了,或者哪里短路了

楼主(2014-05-25):
换了只PLC,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