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关于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4-04-24):
新人,旋转编码器在工业上有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旋转编码器的作用就是测量电机转速的,信号可以传递给变频器,也可以传递给PLC,主要用于对电机转速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绝对值编码器不仅可以测量电机转速,还可以“记忆”电机停机的位置,绝对值编码器比增量型的编码器高级,价格也贵不少。

楼主(2014-05-25):
别人分享的经验,我试了成功。
如果按配套的安装说明进行安装,然后汉化,此时该软件变成演示版了;可将该软件在控制面板里卸载,正常卸载后,然后再安装(在刚才建立的目录下),安装后在setting-langue-选cn 按确定,即可;注意的是配套的汉化软件不要在安装目录下覆盖了。我试了试,没有变成演示版,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B:
可以用来计米

网友C:
主要是测量长度和定位。

网友D(2014-09-06):
用途多了 速度测量 长度测量 精确定位 等等
永远年轻

网友E:
晕,看楼上说的。

网友F:
和变频器配套使用。就当是便宜的伺服就行了,它就是伺服的父亲,老了,能力作用不行了,落后了,被儿子代替了,要求不高的场所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