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楼主(2014-04-25):
请教下cpu226cn它不是自带数字量输入输出吗 ,那么在使用软件编程的的时候他的内部地址和扩展模块的地址都怎么编址啊 ?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带的,如果你需要带的型号是224XP系列。
关于模拟量输入、输出地址编排是从0字节开始的,顺序排列下去。

楼主:
带了 ,是24DI/16DO

网友A:
哦,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自带部分是从0字节开始,当出现需要扩展模块时的地址是看前面cpu的结束地址顺延。所要注意的是当自身cpu输入、输出不足1个字节时,按一个字节算的。
你的226cpu自身的模块地址范围是I0.0~I2.7/Q0.0~Q1.7,如果加扩展是从I3.0/Q2.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