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写模拟量输出0-10V怎么编程

楼主(2014-04-25):
欧姆龙CP1E写模拟量输出0-10V怎么编程?

网友A:
就是几个运算而已。没有用过欧姆龙的,具体怎么编不知道
用什么运算指令的?

网友A:
浮点数运算呀

网友B:
无非是加减乘除。
进行计算,然后在传送到一个内部寄存器即可。
可以用PID指令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