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2打开其他格式程序出错

楼主(2014-04-25):
gx w2从打开其他格式文件处
打开其他格式程序时出现如下图的问题
我的是A系列程序,各位老师帮帮忙怎么办,
我的电脑是win7 64只能用w2

网友A:
警告条已提示,你未安装GX Developer,直接用GX Works2打开GX Developer较低版本写的文件才会这样,本人没有遇到过此类,不知猜测是否正确。

网友B:
好像GX-WORKS2取消了对A系类的支持,增加了对L系列的支持。

网友C:
类型不支持,GW2支持FX/Q/L系列,我也碰到过,GX 支持A

楼主:
我打开Q系列的没有问题,就A系列不行
但我电脑只能装W2,别的装不上win7 64
不兼容,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