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坐等中

楼主(2014-04-25):
┫N┣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求教了

网友A:
这个触点指令如果是西门庆儿子的2B系列的则表示:
在LAD中,负向转换指令用触点表示

网友B:
西门子200系列PLC中的负缘触发,与三菱下降沿脉冲触发一个意思。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西门子200系列PLC中的负缘触发,与三菱下降沿脉冲触发一个意思。
说的不错,还是多多看看书啊,

网友C:
N就是negative的第一个字母,中文意思就是“负的”意思。

网友D:
西门子200中是下降沿的意思

网友E:
取反啊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