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屏运算宏指令

楼主(2014-04-25):
请教各位高手,我需要在屏幕上输入带小数的数值,三菱PLC不支持浮点运算,我需要把这个数值放大十倍写入PLC寄存器,宏指令该如何运用,说明书没看懂

网友A:
这个在屏上可以设置,小数点后位数设置为1
自我解救

网友B:
在数值输入元件里面 看看 使用比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