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能不用fx2n-4AD-PT模块改用温度变送器和fx2n-4AD模块代替吗?

楼主(2014-04-25):
如题。以前用西门子的刚接触三菱,西门子好像没有单独的温度模块,直接用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和变送器采集温度信号。因为只有一个pt100用fx2n-4AD-PT太浪费了,还想节省些成本。用fx2n-4AD-PT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完全可以,不过精度有差异。
那精度大概会差多少呢?手册里也没说啊

网友B:
可以的 但是你要增加一个转换模块,把pt100转换成2-20ma的电流信号。不然就没有办法用,还有你要分清出fx2n-4AD-PT转换电阻值而fx2n-4AD是转换的是电压或者电流 。二者区别很大。
那如果我直接用输出DC4-20mA的pt100,是不是就能直接用fx2n-4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