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变频器线在控制柜中与信号线在线槽中,有时平行有时交叉布置。经常出现干扰现象。如何有效防止干扰发生?

网友A:
强电弱电分开走。控制线用屏蔽线

网友B:
1楼说得对
还可试试、控制电源装个滤波器效果也不错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电弱电分开走。控制线用屏蔽线

就是线太多。不好分。加屏蔽线倒是个好方法。就看会不会多占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线太多。不好分。加屏蔽线倒是个好方法。就看会不会多占地方。

加屏蔽线怎么会占地方呢??最多也就线径加大了点!!

网友D:
变频输出用屏蔽线且不经过端子板直接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