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lc 内实现累加计数

楼主(2014-04-26):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在cp1h型 plc 内实现累加计数并能在屏上显示

网友A:
1)可以使用计数器进行计数
2)可以使用数据寄存器进行计数

楼主:
你好:谢谢了
这个最大到65535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到99999999

网友B:
因为是单字节 多以最大数到65535,改成双字节的就OK了@++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