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请问各位大虾,5个步进驱动器可以共用一个交流输出60V电源么?可以的话,这电源需要多大的容量?谢谢各位大虾了
比如说电流设定5A,那么一个步进电机就300W的电源,5个电机就1500W,选择电源的容量就要大于1500W,是这样的意思么?

网友A:
伏数相同可以,你电机功率大小,加起来合算一下啦

网友B:
可以,我们公司都是这么用的。
但是你的负载不能超出电源额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伏数相同可以,你电机功率大小,加起来合算一下啦

比如说电流设定5A,那么一个步进电机就300W的电源,5个电机就1500W,选择电源的容量就要大于1500W,是这样的意思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电流设定5A,那么一个步进电机就300W的电源,5个电机就1500W,选择电源的容量就要大于1500W,是这样的意思么?

可以这样用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能这样最好,其实如果每个步进不是同时动作的话,开关电源可以选小一点的

网友E:
有时也要考虑环境温度和散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