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 无法到达第二个位置

楼主(2014-04-26):
用的FX2N-1PG 编的自动程序 能回原点 能到第一个位置 但不能到第二个位置 谁能帮忙啊?

网友A:
第一个位置和速度是K17和K19,你到达第一位置了,还是给K17和K19赋第二位置的位置和速度值,再给它一段速度运行驱动,这样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以此类推,第三位置,第四位置。不知道这样解释你能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