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因为急用  没有任何基础临时做触摸屏,用的是GT designer2,要设置风机的手动启动和停止,用的位开关,里面的设置有置位、复位、交替、点动,这个开关用哪个?我用置位后第一次成功启动,停止后再按开关就没法再启动了。
还有我做了很多报警基本画面,比如M100触发报警,我怎么才能在触发这个报警的时候切换到报警画面?

网友A:
1,一般配合PLC程序来做,看你的意思要用“交替”功能;
2,报警基本画面的问题,你是要切换画面来实现报警功能?
  • 下载积分:+1(ghostkkk) 热心助人!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以前的触摸屏是GOT940,坏了,现在换了个新的GOT1155,程序版本更新了,我只是根据原来触摸屏的画面重新画一个画面,PLC程序我只能看懂一点点。
    1、以前风机启动和停止是两个按钮,老版的按钮动作设置的是“瞬间”,在新版软件这个功能没有了,多了个点动,在PLC程序不变的情况下,选择交替,能用一个按钮实现这两个按钮的功能吗?
    2、如果有办法实现报警时切换到报警画面怎么设置?我在报警记录里把软元件连接到画面都设好了,但是我故意设置警报,画面不切换,没有任何报警提示,是不是要改成浮动报警?
    3、旧版程序导入新版触摸屏软件后出来个系统画面,我重新画触摸屏后怎么也找不到系统画面啊,里面有几个按钮是要连接到系统画面的,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B:
    上载F940的程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