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300PLC 程序监控问题

楼主(2014-04-26):
想问:
200系列,300系列在连接触摸屏的同时有什么办法可以同时用PC电脑监控程序呢?
比如313C的CPU只有串口连接MP377 想同时监控PLC程序好似没办法
三菱这方面做的很好 很方便
求解?谢谢 老大

网友A:
西门子的通讯也很方便,你的MP377是通过什么方式和PLC连接的?
如果是走MPI/DP方式,则可以用带编程口的通讯插头就行了。
如果是山寨的通讯线,则不作考虑。

楼主:
跟MP377 用MPI通讯
山寨的吧
正宗的线应该是插头上面直接有个口 插上去就行
是这意思?

网友B:
300用右边这种总线连接器作为PLC与触摸屏通讯的接头;
监控时编程线插在它的屁股上;
200选用双口PLC。

楼主:
这个插头多少钱一个?
电缆可以自己制作的嘛

网友B:
电缆就用西门子紫色的那种总线电缆,双芯线按照颜色与接头插接或压接;
价格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