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26):
现在用的是FX3U 加了一个以太网模块 是网线接口,要和上位机通讯 如果用Modbus协议可以吗 如果可以 需要怎么设置呢 !请各位知道的师傅指教下,在这里谢过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可以用,需要在程序里写MODBUS程序程序里专门有MODBUS模块只需要填写一些参数便可如: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需要在程序里写MODBUS程序程序里专门有MODBUS模块只需要填写一些参数便可如: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数
那这样以太网模块还用的上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你挂了以太网模块还用modbus干啥,直接MC或TCP/IP不就完了.MODBUS你就用对应的FX3U-485ADP-MB这个模块,成本也省了一笔啊

楼主:
受教了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