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分析一下,什么作用这些电容,

楼主(2014-04-26):
分析一下,什么作用这些电容,怎么选电容,X0 X1, X2 X3分别接的是编码器的AB相,它们通过电容并到正24V上去了,什么用,怎么选电容

楼主:
这些不会是电阻吧

网友A:
上拉电阻,不是电容吧。跟24V连的吧?

网友B:
我认为是电阻,降压的
yaanlh

网友C:
是电阻,不是电容哦。

网友D:
上拉电阻起到快速关断的做用

网友E:
《旋转编码器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互补输出和线性驱动输出》:
电压输出是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路基础上,在电源间和集电极之间接了一个上拉电阻,使得集电极和电源之间能有一个稳定的电压状态
只有集电极输出形式的外接是路才要上拉电阻吧,像电压输出,互补输出,线性输出的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F:
是上拉电阻,1.8K,对PLC输入端公共端接负电源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 连接时必须要的。PNP输出的不需要。
只有集电极输出形式的外接是路才要上拉电阻吧,像电压输出,互补输出,线性输出的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G:
技术贴,留个脚印

网友H:
应该是电阻,相当于假负载

网友I:
这年头难道连电阻电容也分不清楚了吗???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J:
电阻好吧~~~~~~
分析一下,什么作用这些电容,
http://ymmfa.com

网友K:
上拉电阻

网友L:
抗干扰电容

网友M:
是上拉电阻,提高响应灵敏度的
工控菜鸟

网友N:
是电阻,起到放电作用

网友O:
大哥,电容啥时候长这样的了

网友P:
技术贴,,留着以后看看

网友Q:
麻烦哪位能画个原理图吗?怎么样的回路?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R:
没看过,不过有常识的都知道是电阻

网友S:
电阻的话是上拉,快速通断,如果是电容,一般接104,是滤波除掉干扰的。

网友T:
电阻好吧

楼主:
是个1.5K电阻,为什么要接,起什么作用,不接行不;松下的FP-X系列的同样机器怎么就没接

网友U:
电阻,绝不是电容

网友V:
上拉电阻,强制置位复位用的。该回炉了,模电好像不怎么样
天行健

网友W:
不太可能是电容,电阻应该是。
相信自我!

网友X:
引用 网友E:
《旋转编码器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互补输出和线性驱动输出》:
电压输出是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路基础上,在电源间和集电极之间接了一个上拉电阻,使得集电极和电源之间能有一个稳定的电压状态

网友Y:
分流电阻

网友Z:
在PLC输入中如果传感器的输出方式不同,如 PNP与PLC输入方式不同,那么传感器的输出端就要加装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AA:
上拉电阻 ,加大信号源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AB:
可以断定是电阻

网友AC:
技术贴  留个脚印

网友AD:
呵呵,电阻是上拉的,用于集电极开路式输出,是电容我解释不好。

网友AE:
是电阻,什么型号就不知了

网友AF:
这个是电阻木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