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算什么档次?可以仿真吗?

楼主(2014-04-26):
怎么cpm1a不能仿真的啊!我要玩可以仿真的推荐下物美价廉的!最好自带以太网

网友A:
有物美的。没有价廉的。
山寨的除外。

网友B:
你到底是哪种型号的?前者可以,后者不可以

网友C:
除了NC都不带电池,电容只能保存40小时,仿真没问题的。

网友C:
看成CP1E了 不好意思。。。。。。。。。。。。。

网友D:
CP1L-EM自带以太网,脉冲,编码器,学习完全够了,主要价格不到两千,只是新产品,没有二手的

网友E:
CP1L-EM自带以太网,脉冲,编码器,学习完全够了,主要价格不到两千,只是新产品,没有二手的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F:
cp1e是OMRON经济型PLC,应该在13年推出市场的。可以仿真

网友G:
CP1E学习可以,实际运行速度慢。和CPM2A是一个速度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