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纤放大器npn型改pnp型使用。

楼主(2014-04-26):
现有欧姆龙光纤放大器npn型,但机器上需用pnp型。希望哪位大虾帮我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知道的方法很:1:改PLC内部回路梯形图,如果很多的话,就较复杂点
2:把PNP改成去控制一个继电器(MY4,MY2等 ),再把你所需要的信号接入继电器的常开/闭触点上。

网友B:
上拉一个1K电阻。

网友C:
用一个继电器转接一下就行了,不过继电器的寿命有限。

网友D:
继电器转更安全,只要速度不是太快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想问2楼的师傅上拉电阻么样搞谢了///

网友E:
用个中继转

网友F:
瞎扯蛋光纤放大器的输出频率很高的接中继哪还用光纤干吗

网友G:
自己搭一个三极管反相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自己搭一个三极管反相电路
这方法简单适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