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IAI机械手

楼主(2014-04-26):
有哪位大哥用过这个产品写程序 ,求救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好简单的,填表就可以了

网友C:
对着编程手册看看,有中文手册的啊

网友D:
如用通讯做有点不好做,很多年前用过,以前没中文手册。通讯主要用屏对控制的位置输入,如不通过屏输入位置,用电脑或手编器输入很好做。只用驱动位置的几根线,按8421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