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4-04-26):
描述:初始图
描述:0.00接通图
输入用的是PLC(CPM1A-30CDR-A-V1)自身的24v输出电源,运行这款简单的电路,0.00接通时,10.01没有输出,点软件的“PLC”-“设置”-”on“时,10.01有输出,电路可以实现自锁,本人菜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前辈们指教,谢谢!qq:809933598 call:133-2072-8988
下载积分:+1(630326) 你0.00左边那个COM接24V ..

楼主:
请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PLC没有在RUN模式,(可能性很大很大很大。)
或者PLC有故障。(可能性很小很小)

楼主:
打开运行模式,提示PLC错误,查看了,提示无END(01)指令,开始程序里有啊?!

楼主:
提示:无END(01)指令。可是程序里有啊?!请教了。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疑惑,但你把输出写成100.01就可以。个人认为是输出编号语法错误。
工控菜鸟

网友C:
我也同意,没有END指令,PLC认为这是一段错误的程序,是不会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无END(01)指令。可是程序里有啊?!请教了。
你能确定你电脑上的程序和PLC里面的程序一致??????????
解决方法已经回复你的消息了。

网友D:
把END指令单独写1个梯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