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

楼主(2014-04-27):
如果QD75脉冲单位为微米,请问一圈脉冲数怎么设置,是脉冲数还是微米?

网友A:
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B(2014-10-13):
我们用的的是脉冲数 跟你的伺服电机的每转脉冲数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丝杆螺距为10毫米 那我们的设置驱动器的每转脉冲为1000 同样QD75参数设置为1000,也就是一个脉冲跑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