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扩展模块烧毁故障

楼主(2014-04-27):
配置如下:主机DVP-64E:00R 扩展模块1输出:EH08N00R 扩展模块2输入:EH16M
扩展模块1和主机之间使用标准扩展电缆,扩展模块1和扩展模块2使用1米延长扩展电缆。
给主机上电后扩展模块1电源指示灯微亮,扩展模块2电源指示灯不亮。主机上报警指示灯闪烁。
查询故障代码无报警信息。
上电一会儿后扩展模块1电源指示灯熄灭。将扩展模块1去掉,将扩展模块2直接接入主机。
扩展模块2电源指示灯正常。
已经确认扩展模块1烧毁。
未接负载等装置为何出现扩展模块会烧掉?

网友A:
质量问题,山寨的三菱的。

楼主:
已返回经销商。等待回复。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事。。。。

网友C:
呵呵,免费维修的

网友D:
可能是过压了

楼主:
过压不太可能,因为主机供电电源114V比110V高一点。
再说PLC供电是110V-220V宽电压范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事。。。。
请问兄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返回经销商后说是过电流引起扩展线部分烧毁。
现在经销商发个新品直接换上正常。
最终原因也无从得知了。应该是模块本身有问题。
还好直接换个新的使用。

网友E:
这个使用就没有问题了吗?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