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个求助伺服相关问题

楼主(2014-04-27):
1. 伺服的自带软件是做什么用的。 如果设定参数,为什么不在驱动器面板上设定。
2. 还有施耐德的伺服电机说明,在哪里下载??
3. 如果用总线控制伺服,是不是有专门的驱动器?

网友A:
施耐德网站有资料下载
自带软件拷贝参数传输参数方便
要看伺服通讯协议支持不

网友B:
用自帶的軟體設置參數方便且一目了然,如果有多個伺服需要設定同樣的參數直接copy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带软件设置参数好设置 而直接用驱动器设置你可以试试好麻烦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软件设置方便明目,少量的参数用面板设置

网友E:
位置与速度控制脉冲控制原理步骤是什么

网友F:
呵呵,用软件调试方便快捷

网友G:
用软件调机上手快一些,如果很熟悉了的话用面板调机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