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我们企业的领导在做一个实验,就是把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改为永磁的,改后也能转,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它是用变频器来拖动的,但是和同型号的没改的电机在同样的工况下比较输入电流反而高了,输出电流差不多。那位大侠能给分析下是啥原因吗?

网友A:
哪里来的输出电流?
!!!

网友B:
转子改为永磁的,那不就成了三相同步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来的输出电流?

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我们量的是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改后的与没改的相比较输出电流差不多,输入电流是没改的小,改为永磁的反而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改为永磁的,那不就成了三相同步电机了

差不多吧。

网友C:
不是很懂,学习学习
爱家爱china

网友D:
额 那你的变频器是同步变频器?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主要由铁芯和铸铝条构成,铁芯的作用是导磁并减少涡流,因此是硅钢片做成的。不需要带磁。多看看电机原理吧。

网友F:
这完全变性手术!!好比将一男人变性成女人,难道这个变性的男人也会生孩子????各位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转肯定是转的,在这么样三线线圈磁场是旋转的,要是给电机加个位置反馈(编码器)就是私服电机了,定位精度高

网友H:
不带这样折腾的

网友I:
那就是三相同步电机了,转速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