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OT触摸屏的穿透功能

楼主(2014-04-2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PC怎样设置才能够通过三菱的触摸屏GOT1000和三菱的 FX系列PLC通讯联络,我试过好几次都没有成功,试Q系列的PLC就很轻松的能够联系上。这是什么原因?求指点

网友A:
Q的也可以啊,也都一样的,若是一个屏上联接了2个,要在触摸屏的系统画面选择哪一个端口作为透明传输功能,不能2个同时用2个端口做透明传输

QQ:84818626

网友B:
检查通讯设置

楼主(2014-10-10):
谢谢指点,我终于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