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为什么正常运行中会丢失程式步

楼主(2014-04-27):
求各位高手 请问三菱PLC为什么正常运行中会丢失程式步

网友A:
我认为不是丢失程式步,而是程序跳转了

楼主:
那为什么重新覆盖程式又可以呢

网友A:
我用的欧姆龙出现过,原本常开的触点变成常闭了,程序丢失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2014-06-14):
我遇到过三菱PLC正常运行中会丢失程式步,很多次了,二手的三菱最多,电池或记存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