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PLC中32位数据转换成浮点数遇到的问题,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4-04-27):
在三菱PLC中32位数据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在除一个数,浮点数后面的小数点不出来,求解释

楼主:
我用的Q系列的PLC没有DEDIV指令

网友A:
Q系列應該是用「E/」 這個指令吧,不過需要先把K10轉換成浮點數,不知道有沒有更簡便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系列應該是用「E/」 這個指令吧,不過需要先把K10轉換成浮點數,不知道有沒有更簡便的方法?
[E/ D2 E10 D6]

网友A:
感謝,受教了,看來我腦袋轉得太慢了XD!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