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某一车库要求自动门,车库的门外有一个传感器,来检测是否有车要通过,如果有车要进来,门外传感器检测到有车来,门自动打开。车开进开库,当门开到上限时,开门结束。当门内传感器检测到车以通过,开始关门。碰到下限,关门结束。当车要出库时,门内传感器检测到有车通过,库门打开,当车通过门外的传感器后,车库门自动关上。车库门外有一数字牌,用来显示车库内停车的数量,当车库内停满十辆车后,如外面再有车进来,车库门不开,但是库内的车可以开出车库。

亲们谁来教教我,其它的都编好了,就是这个停车场的数字牌和停满后只出不进的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检测到有车从库门外的传感器和车通过门外的传感器是同一个传感器?
当同时有车从车库内和外一起抵达这么办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题目是这样的

网友A:
停车场的数字牌-- [INCP D0]  和 [DECP D0]
停满后只出不进--- [< D0 k10] <--- 小于10 普通操作, 大于等于10 就截断。

很多不确定因数
  • 下载积分:+2(chengyoup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只要用cmp指令就可以了,cmp k10 d0 m0 10大于d0 m0通,10=d0 m1通

网友B:
    而且题目中是两个传感器,门内的和门外的

楼主:
    cmp指令是什么,我刚学的,还没学到这指令呢,楼上的大哥具体讲下该怎么用好吗?

网友C:
    CMP 比较指令,比较两个数值的大小的

网友D:
    本栏内有学习软件fx-trn-data车库管理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