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编码器控制刹车电机上升和下降。

楼主(2014-04-27):
根据设备要求自动调节电机上升和下降。
如果编码器的位置在300的地方需要移动至500后停止。
如果编码器的地方在500的地方需要移动至300后停止
请问大侠此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自己看一下RVI、RVA指令

网友B:
编码是多多少P/R的? 300,500的单位是什么?这些都不说清洗如何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一下RVI、RVA指令
fx2n以上的PLC不支持 这些指令

网友C:
编码器接PLC AB相高速计数器,输出接电机正反转,高速计数器大于500停止,反转到300停。用普通电机只能满足位置要求不高的地方,会有较大的偏差。

网友D:
用变频控制,用高速置位和高速复位指令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