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三菱MR-J2S-40A配合电机HC-KFS13接线通电后报警AL.1A、电机配合异常  这个该怎么

办。刚开始搞不懂、是设置问题还是怎么了。驱动器输出电压170V。电机电压105V,我

是直接UVW接上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的在uvw输出端接个变压器或串分

压电阻?求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A:
40A的接KFS43电机;10A的接KFS13。
容量不匹配,当然报警了
  • 下载积分:+2(学习欧姆龙) 真诚感谢!

网友B:
    电机匹配不行
  • 下载积分:+1(学习欧姆龙) 热心助人!
  • 承接各行业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伺服,步进,PLC,触摸屏编程,上位机设计电气制做,各种自动化工程安装,电柜制作。陈工135303982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的接KFS43电机;10A的接KFS13。
    容量不匹配,当然报警了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是40A的必须接KFS43电机;10A的必须接KFS13 是吧?
    这么说我的换个驱动或者电机咯?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匹配不行

    麻烦您了  应该怎么匹配  是不是像楼上说的那样去匹配啊 麻烦你说详细点 3Q

网友B:
    功率一定要匹配   100W要对100W的   400W要对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