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J61BT11-CM怎么添加?

楼主(2014-04-27):
用L系列的L02CPU-CM
LY10R2-CM
L60DA4-CM
LD77MH4
LJ61BT11-CM
LJ71C24-R2-CM,在模块添加处,PLC,参数,怎么找不到LJ61BT11-CM,怎么安装
图

网友A:
LY10R2不是智能功能模块, 不需要添加
下载积分:+1(zmlwhsh) 真诚感谢!

网友B:
LY10R2是I/O模块 在参数里面的 I/O分配设置里面添加。

楼主:
弄错了,是LJ61BT11-CM这个,找不到,呵呵

网友A:
在网络参数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