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使用PLC控制做报警弹出窗口为什么不按设定尺寸弹出呢?

楼主(2014-04-28):
弹出窗口是全屏咋回事啊请教

网友A:
引用楼主xuemei于2014-04-28 09:55发表的 维纶屏使用PLC控制做报警弹出窗口为什么不按设定尺寸弹出呢? :
弹出窗口是全屏咋回事啊请教
你確定是調用的視窗而非切換了頁面?

楼主:
是调用视窗非切换窗口

楼主:
这个报警窗口该怎样设置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