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控制器,离合器,张力控制器求大侠可以解释一下。通俗易懂。上现场图片

楼主(2014-04-28):
如题目。。。各种百度。。。反正我没有看明白。。这个张力控制器加磁粉制动器在实践应用中。就是电流越小制动器连接的滚筒越容易动。电流越大就动不鸟了。这就是张力?为毛我感觉像刹车一样?
那磁粉离合器呢?

网友A:
呵呵 简单的很

网友B:
都是摩擦力,摩擦力大小不同而已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张力控制器说简单点就是一个调电流大小的,电流越大,传递的力矩越大

网友C:
你那是制动器器可以理解为刹车,刹车的力可以调的而已

网友D:
你应该把他理解为离合器。

网友E:
电流控制的离合器……

网友F:
这个东西常用于卷卷张力控制。可以通过张力传感器给plc然后进行pid控制。

网友G(2014-09-08):
磁粉制动器 通俗的理解就是可以精确调节刹车力矩的刹车装置,通过调节制动电流而调节刹车力矩,电流越小刹车力矩越小 电流越大刹车力矩越大
永远年轻

网友H:
楼主这一套大概要多少钱啊?也想弄一套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