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这两天在编辑FX3U系列PLC程序时:编写好的了程序共2126步。程序检查时OK无然后报警异常,程序在机器上运行OK.。当从PLC读取程序时却显示8002步,可梯形图只有2126步。不明白怎么回事情,我转换成列表形显示。发现出现几步(黄色报警)指令代码异常,黄色代码异常是RET步骤异常,本来是写在2126步之前的,但转成列表时却在8001步出现这指令。然后就每一步有一个NOP(指令)一直到8002步。请问大师们,怎会出现如此状况,何以解决。谢谢!如图

网友A:
你不是用梯形图编写的程序吗?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梯形图编写的程序吗?

是啊,编写时用梯形图编写的,写好以后传入PLC,在读取就成这样。

网友A:
这就奇怪了,GX Developer  和WORKS我都用过从没见过这种情况,帮你顶一下求高手来解决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真诚感谢!
  •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半月谈

网友B:
    上载程序让大家为你解答呀,这样好多大侠是搞不明白的哟。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真诚感谢!
  • HAIHUKUOJI

网友C: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楼主是不是在电脑上编译好的程序是没有空步的,但写入PLC后,再读出来时就有这些空步和错误了?我的就是这样,应当是PLC内部的问题,因为我换了一个PLC就不会这样了,但不知坏在哪里。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真诚感谢!

网友D:
    我也遇见过两次,把内存完全清除了,再写进plc就行了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楼主是不是在电脑上编译好的程序是没有空步的,但写入PLC后,再读出来时就有这些空步和错误了?我的就是这样,应当是PLC内部的问题,因为我换了一个PLC就不会这样了,但不知坏在哪里。

    情况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见过两次,把内存完全清除了,再写进plc就行了

    谢谢,我也有这样做,清除内存在重新传送,一样会出现。只是没有换PLC了,没有新的可换,现暂时这样用起来。

网友E:
    直接删掉END后面的指令就好了。出现这个的原因是你在线编辑过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见过两次,把内存完全清除了,再写进plc就行了

    内存资料一堆垃圾不过PLC只会执行到END. 所以程式没问题。你上载的程式已有垃圾,清除内存, 再删除你程式的垃圾,再写进plc就行了

网友G:
    这个会不会是PLC内部程序存储模块有坏??就好比是硬盘有坏道一样!!

网友F:
可能之前已写了一些程式没清干净。把内存完全清除了,再写进plc就行了。 前提是你的程式没有垃圾 。确定没垃圾就写进PLC

网友H:
空操作,可以删除的

网友I:
程序空的表示后面没程序了

网友J:
我只是好奇程序中的二个END

网友K(2021-06-24):
我今天也發生,多出2萬多行的NOP。
導致PLC跳故障。

网友L:
没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