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S7-200与WINCC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4-04-28):
现在有10多个控制站 每个控制站都是S7-200的PLC,每个站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远的有5公里,现在想用WINCC做一个监控,每个控制站加以太网模块,通过以太网监控每个控制站的设备,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楼主:
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A:
改用200smart 吧,,内置以太网,连上网上就行了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上面的两位 有你们的肯定 我就确认了

网友B(2015-01-01):
可以,要用光纤

网友C:
可以,但距离太远了,以太网好像不持那么远的距离,要改用光纤

网友D:
可以的啊,不行加DP模块、用DP总线应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