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接近开关断开的下降沿信号驱动微型电机程序?

楼主(2014-04-28):
用FX1S的PLC,普通接近开关X3,其初始状态为断0,接通(为1的状态)维持约1s后断开(重新置0),断开后0.5s微型电机运动,
想用接近开关X3断开的下降沿信号驱动计时T0 K5,在用T0驱动Y1驱动微型电机,试了几次好像X3下降沿不能驱动T0,求教程序?

网友A:
看不懂
上载你的程式看看

网友B:
下降沿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怎么能驱动时间继电器。用X3下降沿先置位M,再用M驱动时间继电器,X3的上升沿复位M

楼主:
二楼说的好,谢谢。

楼主:
哪位大写有空帮我写下程序,自己写明天又要试半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写有空帮我写下程序,自己写明天又要试半天。
上升沿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