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现厂内有两台酷卡机器人,现公司已找外公司报价制作PLC控制柜,外公司报选菲尼克斯pLC,在网上搜相关很少资料,请门各位大哥有什么建议。(个人想用三菱)

网友A:
用plc做外围的辅助动作?

网友B:
呵呵,用总线的,不过用了这个机器人用欧系的plc也不是什么事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看你的PLC做什么用···
机器人的调度由PLC做还是做辅助站位的IO的逻辑处理?
做了一年多的机器人
日系的算是全摸过来

网友D:
菲尼克斯pLC?????

网友E:
用什么都可以。
只是需要把这2个本不相干的设备通过一致的协议联系起来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都可以。
只是需要把这2个本不相干的设备通过一致的协议联系起来而已。

呵,重點是协议联系又是一門學問,在甚麼時間要做甚麼事,呵呵!!好玩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重點是协议联系又是一門學問,在甚麼時間要做甚麼事,呵呵!!好玩喔!!

问问库卡机器人客服,就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G:
这个配置嘛,无非也就是用PLC控制输送带之类的周边设备,PLC需要与机器人通信,以达到协同动作的目的。
例如PLC控制输送带将加工件送到机器人的加工位置,然后发送命令让机器人开始加工,机器人加工完毕以后反馈一个“完成”信号给PLC,PLC再将工件送走等循环的动作。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个体联合协议

网友I:
菲尼克斯pLc没见过

网友J:
库卡对西门子的支持和兼容性比较好,建议用西门子PLC300+CP5614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