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T100测温,人机界面反应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29):
用热电偶PT100测温,人机界面反应慢如何解决?用的是台达DOP——B07S411人机界面,主机DVP-14SS2.。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与触摸屏相关不大吧,是你的程序中采样间隔问题吧

网友B:
将采样时间减少

网友C:
屏的档次太低吧,跟PT100没关系的。

网友D:
应该是触摸屏太垃圾,刷新速度太慢导致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屏的响应速度太慢,你可以试试把屏与PLC的通讯波特率加大。

网友F:
是不是做通讯了?

楼主(2015-02-09):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再试试。

网友G:
台达的触摸屏太垃圾,我前几年用台达的,就是和你一样的现象,有时温度七八秒甚至十几秒才刷新一次。后来就不用台达的触摸屏了。另外你如果换一个画面后又切换回这个画面,你会发现数据又马上会刷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