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plc 指令

楼主(2014-04-29):
后面的Y多少都是PLC的输出,但是前面好多常闭触点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线圈都查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有些程序不一定要有一定的意义
只是尝试用一样的程序给一些类似的机器。 可能一些比较复杂的机器会用到以上的M 来中断这指令 , 不过不是给你这机器的
。
以上程式不就是 [ mov k2m15620 k2Y158] 如果前面都是常闭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