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有一控制要求:器件  油缸:1 个  电磁阀:1个   位置开关:前位 1个  后位  1个  按钮开关(常开自复位):1 个  配套液压站、油泵

只能够用中间继电器和上述器件,设计电路。要求随意设计往复次数。

比如需要按一下启动按钮后,油缸往复动作4次后复位。  或者按下启动按钮油缸往复10次后复位。 不是说设计一个可动四次,或者可动10次的。是说可以设计成动10次,或者动4次,或者哪怕100次,随意设计往复次数的意思是这个。

除了中间继电器和上述器件,其它器件一律不可以用。 比如我们设计一个按下启动按钮后往复4次的。

大家怎么设计电路。

好多人都说做不了,我做了一个小电路,不知道对不对,四次的。

其中S1是后位的传感器,S2是前位的传感器,S1和S2都是常开的,图中S1常闭是因为传感器在后位,所以显示的是常闭的。

网友A:
时序逻辑设计公式可套用!!!!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B:
    搞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2(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说是不用计数

网友C:
    SORRY!!!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D: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计数器,神都完成不了,没有常识真可怜。

    其实我也是搞了工控6-7年的电气工程师,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点的。您这不能污蔑我啊。这只是一个控制,是可以实现的。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计数器完成不了,没有常识真可怜啊!

    其实我也是搞了工控6-7年的电气工程师,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点的。您这不能污蔑我啊。这只是一个控制,是可以实现的。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是搞了工控6-7年的电气工程师,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点的。您这不能污蔑我啊。这只是一个控制,是可以实现的。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想法。

    你说的是任意设置,难道每改变一回次数,又要重新变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任意设置,难道每改变一回次数,又要重新变更电路。

    其实我是说这个电路可以随意设计,可以设计动10次的,也可以设计20次的。不是说一个电路又要10次的,又 20次的。我下面也说了,比如设计一个动4次的

    只是说用按这个控制要求做一个电路,不要改次数。比如你设计一个电路,是按一下按钮动10次的。这个电路当然就是动10次的了。我的意思是可以随意设计动多少次的电路,
    动一次大家肯定都能做的嘛,就是不用计数器,我要设计一个动5次的  或者   动  10次的这么一个电路,当然你设计100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网友E:
    把简单的问题神化,大师大神神服了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工程剩货工控产品,低价处理有需要可联系,或交流交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简单的问题神化,大师大神神服了

    只是一个课题性的控制要求,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跟单按钮起停控制是一样的道理。单按钮起停,那多加一个停止按钮,不是可以省好几个中继?
    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闲的时候,做下来找个乐子。搞一行,爱一行嘛。想些无聊的问题来磨磨大脑,机械设计无聊的时候不是也会设计一些机构吗!

网友F:
    不用计数器,可以用大量中间继电器来实现,当然次数是固定的,那有实用意义吗?
    就像有集成块不用,非要用许多三极管来实现逻辑功能。

网友G:
不用计数器就用拨码开关吧,不过拨码开关用的中继就多了。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H:
        一个一个的中间继电器在不同位置相继被触发,实现一次计数,没见有什么思考的意义,简单问题复杂化哎,做电气这么长时间了,不应该考虑复杂问题将他简单化吗?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肥仔米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该不会楼主走火入魔啦

网友J:
    楼主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K:
           电气的东西,在能实现功能的情况下,越简单越好,简单的故障率低,简单的搞复杂,相应的故障率也会高很多,所以这种做法没什么实际意义,甚至都不用去考虑,有这么多时间考虑这个,人家加点东西就搞定了,时间节省下来了,可以做别的事,效率高多了。
    !!!

网友L:
    个人看法是难点在于不用计数器,你就得用中继去实现计数器的功能,这个太麻烦了。。。。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感谢分享!

网友M:
    用数据寄存器来设定计数器的次数就可以实现。

楼主:
    看来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这样的设计肯定不会应用于工业现场,你让我用我也不会用啊。就像单按钮起停一样,我肯定是宁愿加一个按钮,也不会加那么多中继。其实只是聊一下玩一下,没想到大家都比较排斥。

    这个问题的由来是:一个空闲的下午,闲的无聊啊。办公室后面的兄弟在看一本老旧的不成样子的继电器电路设计的书,我看他看的有味道,就拿来看了一下,贼旧啊。我就调侃了一句,兄弟,纯的继电器系统现在已经不能在应用于现有的设计了。他就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并且说了这么一个控制。

    我也只是作了比较爱好本职业的态度了,确实思考了一下。觉得像单按钮起停一样,有点意思,想和大家聊一下。
    我确实也没有说过要做这样的电路吧,大家好像误解我的意思了,还是怎么的。

    这只能算是一个学术上的小问题,一起来聊聊而诶。哎,悲哀,哥们原意可不是想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本来并没有什么实用意义,就跟说一个要求,看谁写的程序步数少一样,其实真的在现场实际写程序,只要BUG少,设备稳定。如此快节奏的生活,哪有时间在哪想那么多程序到底能不能在优化啥的,难道大家不是这样吗?现在交货期第一位,我们老板坑爹的有时候调个大概就想送现场。

    随便聊聊,切不认真。只当笑话吧。

网友N:
    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肯定可以,更复杂的都可以,只是爱好者玩的而已,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就和这个一样,用74做成cpu,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164-1-1.html,好像之前有一个用几千个继电器做成四位机的。没有找到网页呢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O:
    继电器电路控制有很多巧妙的设计方法,是工控的基础;学习一下肯定大有裨益。赞一个!

网友P:
    楼主加一个计数器多少次都可以的啊!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楼主:
    呵呵,其实只是说想说按一个要求设计一个电路,没有其它的意思。也不是说这么一个控制,怎么实现。 归根到底就是有一个这么的控制要求,要求设计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不一定是符号实际应用需要的,也不一定是满足工业现场的。但是这也算是一种值得去思考一下的课题。而不是说怎么样去实现。
    如果什么都不要考虑,东西随便用,实现这各种控制要求的不是一把一把的?那我还用屏,让操作的输入几次动几次呢。这还不是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吗?

    呵呵,只是按一个特定的要求,设计一个特定的电路而诶。

引用 网友P:
    楼主加一个计数器多少次都可以的啊!

楼主:
可能我用词欠妥。  呵呵,你的说法我挺同意的。

其实我本意只是想看一看大家对这么一个控制要求的东西,怎么看。没想到大家都认为我是要设计一个这样的电路应用于实际。
再重复一下,这只是一个问题,问问同行如何解答而诶。别再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了,也别说用单片机,用PLC,用计数器啥的了。哎,
用8脚的单片机,C语言随便写几行代码,我也能搞定啊。这种二的问题我能吗?哎

引用 网友N:
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肯定可以,更复杂的都可以,只是爱好者玩的而已,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就和这个一样,用74做成cpu,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164-1-1.html,好像之前有一个用几千个继电器做成四位机的。没有找到网页呢

楼主:
其实重点不在于实现麻烦不麻烦,在于能实现,怎么实现。仅此而诶。我又不用于工业现场,只是一个问题讨论。
而且对于新学习的,也可以算一种课题去考一下。或者锻炼一下思维啥的。逻辑越清晰,我觉得写程序时,会越顺手。写的程序也越稳定。

引用 网友L:
个人看法是难点在于不用计数器,你就得用中继去实现计数器的功能,这个太麻烦了。。。。

楼主:
这只是一个小课题而诶,做电气这么长时间了,这点东西我能不知道吗?再说了,我把他复杂化了,我也不会把它应用于实际现场啊。
哎,其实你可能也没看清楚我这个帖子的意思。我从来没说我要做一个设备,想要用一个按钮和中继实现这么一个控制吧。
为什么你们都误解了呢?

引用 网友H:
    一个一个的中间继电器在不同位置相继被触发,实现一次计数,没见有什么思考的意义,简单问题复杂化哎,做电气这么长时间了,不应该考虑复杂问题将他简单化吗?

网友Q:
可以呀,用中间继电器依次接通自锁,到最后一个全部复位,用S2做中间继电器的启动点,就是用中间继电器来计数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呀,用中间继电器依次接通自锁,到最后一个全部复位,用S2做中间继电器的启动点,就是用中间继电器来计数

    我也用的这种方法,不过我是过一步,就清掉以前的步。最后一步到位后,自动清。

网友R:
    不是要你来占牛角。能问题解决就可以了。多一个配件,少一个配件无实际意义。工控要简单明了,别人看了就明白。

网友S:
    说的不错,长见识

网友T: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这样的设计肯定不会应用于工业现场,你让我用我也不会用啊。就像单按钮起停一样,我肯定是宁愿加一个按钮,也不会加那么多中继。其实只是聊一下玩一下,没想到大家都比较排斥。

    这个问题的由来是:一个空闲的下午,闲的无聊啊。办公室后面的兄弟在看一本老旧的不成样子的继电器电路设计的书,我看他看的有味道,就拿来看了一下,贼旧啊。我就调侃了一句,兄弟,纯的继电器系统现在已经不能在应用于现有的设计了。他就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并且说了这么一个控制。

    我也只是作了比较爱好本职业的态度了,确实思考了一下。觉得像单按钮起停一样,有点意思,想和大家聊一下。

    你错了!单按钮起停在地毯制造行业用于收卷很广泛。用了几十年了。它用微动开关装下面,用脚控制收卷把手解放出来,让手去控制修补枪。

网友T:
    最初多出现在进口设备,后来被国人学习了。

网友U:
    把事情复杂化,还是简单的好,简单费用就会少,用计数器啥事那么复杂?

网友V:
    ke yi shi xian dan mei you yi 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