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连接远程操作站

楼主(2014-04-29):
各位大虾好,小弟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
现在有一台300与一台PC通过MPI口与CP5611通讯,我们想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台远程操作站,由于距离有2KM所以打算用光纤,这台远程操作最好只有监视功能,不能操作。需要一些什么设备?如何设置硬件和软件?望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S7-300 订货号 6ES7 315-2AH14-0AB0
上位用的是wincc v6.2 sp3

网友A:
CPU315-2DP上插个BCNet-S7MPI,连到4口交换机。就地和远程两台电脑通过自带网卡连到交换机实现通讯,上位机变量只要复制到TCP/IP的通道就可以了。CP5611就废了吧,至于远程不能操作,可以修改操作权限。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