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b无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4-04-29):
最近遇到一台vfd-b变频器,参数00-02设为8,无论怎样也不能使其变为0,密码输入00-07 也不能输入任何数字。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试试看,00-07設定57522或33582後於00-08設0後電源ON/OFF一次,這是台達的萬能密碼。

网友B:
按楼上的方法,试试台達的萬能密码一定行

楼主:
关键是00-07无法输入任何数字,也就是说按增减键00-07的00没有反应,更不用说输入厂家密码了。

网友C:
换一个输入面板,试试

网友D:
楼主,这种情况还是你的面板有问题吧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只能换面板一试了。

网友F:
多看贴,多学习!

楼主:
面板换过了,没用。00-02设为0,按确认建,又变成8

网友G:
给台达的技术支持打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