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报警程序

楼主(2014-04-29):
最近在写程序,要在程序中写一些报警不知道怎么写,有高手可以指导我一下吗?最好可以有个例子!谢谢!

网友A:
---|X0|--------(Y0)
X0--警报讯号
Y0--警铃

网友B:
这个好写啊,你要找到信号输入的点就可以修改程序了!!

网友C:
------/检测报警监测信号x0或者其他/--------------(输出显示信号假设y0)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测报警监测信号x0或者其他/--------------(输出显示信号假设y0)
只要找到报警信号就好写咯!!!

楼主:
不是楼上说的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有个气缸他有两个限位信号,突然有个信号位置变了,气缸检测不到那个信号我在自动运行的时候需要加一个报警提示气缸未到位,这个有哪个高手做过吗?

网友E:
一样的,气缸到位后,下一个动作前加一个ANI X0,动作要执行,同时ANI X0,就报警。

网友F:
气缸报警分2种 一种是开关检测,2个开关同时ON,2个开关都不ON (5秒或者3秒) 二种是动作检测,Y前进输出,3秒内还未检测到前进到位开关信号,那么就报警前进异常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我们是这样写的 定义一个 无异常内部辅助继电器 把所以无异常状态的常闭点串联起来给无异常继电器 再把无异常继电器的常闭点给 报警输出

网友I:
原來大家都用這種方式
好像也只能有這種方式
但是遇到那種愛亂調整氣缸速度的人
調慢了,你的觸發異常時間不就沒效果了
反而會一直跳異常
如果把異常時間寫在人機變成可調
那有人亂調,你的異常時間也變沒用處
有人會寫成智慧型的嗎,自動判斷異常秒數
我嘗試寫過,但是...好複雜阿
蓝冰

网友J(2014-06-04):
报警器置位ans 报警器复位anr
蓝冰

网友K:
也想知道呀,,,

网友L:
希望有帮助

网友M:
使用 enco 去解碼把所有異常碼集合成一點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是楼上说的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有个气缸他有两个限位信号,突然有个信号位置变了,气缸检测不到那个信号我在自动运行的时候需要加一个报警提示气缸未到位,这个有哪个高手做过吗?

我是这样做的 ,利用信号开关常开常闭来完成,当需要接通下一个动作或者状态时加此信号开关常:我用的是步进。
|----S20----||------(SET   M30/S21)
              |---|、|----(T100   K80)
|----T100------------(SET S102)---报警
|---S102-----(SET  M200)----触摸屏设置代码[设置气缸未进到位)
|----M200------Y5(报警红灯)
   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O(2014-07-07):
加时间检测信号,启动后几秒钟检测信号开关有无信号输入。无信号输出报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