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朋友们,有使用过RS485转以太网的设备吗?

楼主(2014-04-29):
我现在有4个RS485MODBUS.RTU的仪表,我中控室是走以太网,西门子S7协议的CTP/IP.,请问朋友们有使用过RS485转成西门子以太网的TCP/IP协议的设备吗?有这样的设备吗?
请有使用过的朋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用485通讯来做呢??不过不知道你其中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全厂监控要走以太网,一些高压开关柜都是带MODBUS.RTU的仪表。在中控室里想把这些仪表的数据显示出来。请朋友帮忙想下方案。多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因为全厂监控要走以太网,一些高压开关柜都是带MODBUS.RTU的仪表。在中控室里想把这些仪表的数据显示出来。请朋友帮忙想下方案。多谢

网友B:
这种转换的东西多了去了

网友C:
http://www.sibotech.net/index.asp
看看这家有没有
http://www.sibotech.net/ProductsView.asp?id=10006
以太的一些模块!

网友D:
串口连网服务器,台湾研华,质量不错,但价格也比较贵。
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Serial-Device-Servers/sub_1-2MLKJB.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