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现在通讯改为 RS-485 通讯协议为 MODBUS协议  我加一个模块  应该加那个型号! 需要写什么程序和设置什么参数吗 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是有点 模糊不清 因为本人对通讯还是很生疏很生疏的 希望大家指导下 谢谢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前者直接支持MODBUS协议,后者需要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直接支持MODBUS协议,后者需要写程序

FX3U-485ADP-MB这个是直接接口插上就能通讯了吗? 和PLC连触摸屏一个样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查看一下通讯使用手册!!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1。FX3U-485ADP-MB-- 可用普通通讯协议或MODBUS协议. 如用普通通讯协议接线最长可达500米。
2。FX3U-485-BD-- 只可用普通通讯协议,接线最长可达50米

网友D:
后者不支持么   记得打过 三菱的电话  可以与三菱变频器MODBUS通信的

网友C:
三菱变频器用普通通讯协议

网友E:
BD是通讯板
ADP是通讯适配器,这个通讯距离远一些
-MB代替支持MODBUS协议
此外,硬件上,要安装FX3U-***ADP,需要任意安装一个FX3U-***BD,比如FX3U-CNV-BD。为的是多一个硬件接口。

网友F:
你要是通讯指令学的扎实用 FX3U-485-BD程序复杂一些,而FX3U-485ADP-MB有专门指令编程简单一些,这条指令目前可能还没有中文手册,前两年我做过,比较好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真的对通讯和协议一窍不通,不要见笑呀! 我努力学习下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查看一下通讯使用手册!!

我找了好久 没找到 好像只有英文的 了能发个手册看下吗  谢 谢 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G(2014-07-17):
485BD只能用无协议或者三菱专用协议通信,485ADP-MB可以用modbus通信。

网友H:
FX3U与三菱的变频器通讯,建议使用FX3U-485BD,价格比FX3U-485ADP-MB要低好多。
FX3U有专用指令与三菱的变频器通讯,也简单,而FX1N、2N就没有这种专用指令,另外,如果不是三菱品牌的变频器,就要使用无协议通讯了,PLC写的程序比较长。

网友I:
500米与50米距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