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是简单的问题。难啊

楼主(2014-04-29):
今天搞到一个小工程。用的是FX2N的PLC/。动作简单 。就是 X0-X9 输入一一对应Y0-Y9输出 。就是X0导通,输出Y0。X9导通输出Y9。当输入点有几个同时导通。也只可以输出对应最小输入数的那个点。比如X3-X9全部导通。只可以输出Y3。。要求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同时输入几个点导通,输出只能是对应最小的那个输入点。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编程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冒泡法啊,其实就是 找最小值 啊

网友B:
X0-X9互锁起来吧。

网友C:
这个要想想 了 嘿嘿

网友D:
还好你用的是2n的,这个是有办法搞的,用SER 试试看,

网友E:
先不谈论什么办法,FX2N什么时候有X8,X9两个点了???
下载积分:+1(chengyouping)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老杠同学) 好贴好贴!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F:
互锁的话非常简单

网友G:
fx2n只有x0到x7,没有x8、x9呀
希望讨论技术认真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先不谈论什么办法,FX2N什么时候有X8,X9两个点了???
估计是山寨的FX2N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实际我用的是Q02CPU。我上面说的是表达一个这样的意思 。用互锁就比较麻烦做的。那要是100个点这样 输入 输出,就难搞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参考:
[attachment=120730]

这个程序有问题 当没有输入的时候 还要加互锁

网友I:
刚刚测试 没发现什么
楼主想玩100多个 那也还好吧 32个位 做个比较 只要前面都是0再检测下一组 把换算的 直接放子程序中

网友I:
你早说Q系列 就好了  因为Q系列做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I:
忘记把M8000改成SM400了

楼主:
谢谢了啊,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犯了这个错误。忘记把M8000改成SM400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K:
引用 网友I:
[attachment=120742]
刚刚测试 没发现什么
楼主想玩100多个 那也还好吧 32个位 做个比较 只要前面都是0再检测下一组 把换算的 直接放子程序中

怎么一通电Y7就接通了。

网友L:
你这样的plc(x8...x9??????)我还真的没见过!!

网友M:
这样简单,适合新手了。
  • 下载积分:+1(chengyouping) 热心助人!

网友N:
    这个应该不难啊 我想想

网友O:
引用 网友I:
    [attachment=120746]
    你早说Q系列 就好了  因为Q系列做这个简单多了

    请问你这程序Z0如何变化
    常熟工控

网友P: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先不谈论什么办法,FX2N什么时候有X8,X9两个点了???
我也有点惊讶···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R:
比较讨巧 不用很特殊的指令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