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各位好!请问这是乍回事。谢谢!

网友A:
360把程序文件破坏了,重软件试试.
再不行只能重装系统,切记工控人不要用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把程序文件破坏了,重软件试试.
再不行只能重装系统,切记工控人不要用360

我可没有用360哟,以前电脑是用的360,可换了系统后就一真是用的电脑管家了。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没有用360哟,以前电脑是用的360,可换了系统后就一真是用的电脑管家了。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除了操作系统原因之外,还真没有别的原因了。